把这个挑成丝杆的样子,用普通车床行吗?

楼主(2010-01-21):
材质45号钢,不淬火,长400,直径32,挑成丝杆的样子,要求宽6.6mm,深6mm,用普通车床行吗??如果不行,请说出理由和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可以吧,跟车螺纹一个道理了

网友:
能加工,按矩形螺纹的加工方法加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怕工件断吧?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得算算螺距是多少

网友:
怎么不行呀,楼主担心什么?不过最好调质下!

网友:
容易变形,车出来,螺母进不去

网友:
车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普车也行,但是需要时效处理,分粗精加工

网友:
普车完全可以加工,只是防止变形,最好分段加工

网友:
可以呀 !安要求把车床齿挂好

网友:
完全可以。用跟刀架能减小变形。

网友:
变形时最大的问题

网友:
普车就能加工,不过要分粗精加工,粗加工后最好时效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螺距6.6一般的床子没有这个螺距吧   请问各位高人怎么交换齿轮   是不是要自己做齿轮

网友:
15是不是不懂普车啊。自己用公式算算。把挂轮箱的齿轮换一下就OK了

网友:
装上跟刀架即可,如果行程不够,可以自制简易跟刀架来解决

网友:
那要看螺距是不是普通车床胜任的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