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除深孔氧化皮?

楼主(2010-01-21):
由于材料较硬,先打孔直径6.7,盲孔深180,后淬火之后硬度达到HRC42,请问如何很好的去除氧化皮

网友:
用酸洗的方法加工。

网友:
喷砂可以吗

网友:
酸洗
酸洗除锈、除氧化皮的方法是工业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利用酸对氧化物溶解以及腐蚀产生氢气的机械剥离作用达到除锈和除氧化皮的目的。酸洗中使用最为常见的是盐酸、硫酸、磷酸。硝酸由于在酸洗时产生有毒的二氧化氮气体,一般很少应用。盐酸酸洗适合在低温下使用,不宜超过45℃,使用浓度10%~45%,还应加入适量的酸雾抑制剂为宜。硫酸在低温下的酸洗速度很慢,宜在中温使用,温度50~80℃,使用浓度10%~25%。磷酸酸洗的优点是不会产生腐蚀性残留物(盐酸、硫酸酸洗后或多或少会有少会有Cl-、SO42-残留),比较安全,但磷酸的缺点是成本较高,酸洗速度较慢,一般使用浓度10%~40%,处理温度可常温到80℃。在酸洗工艺中,采用混合酸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如盐酸-硫酸混合酸,磷酸-柠檬酸混合酸。
在酸洗除锈除氧化皮槽液中,必须加入适量的缓蚀剂。缓蚀剂的种类很多,选用也比较容易,它的作用是抑制金属腐蚀和防止“氢脆”。但酸洗“氢脆”敏感的工件时,缓蚀剂的选择应特别小心,因为某些缓蚀剂抑制二个氢原子变为氢分子的反应,即:2[H]→H2↑,使金属表面氢原子的浓度提高,增强了“氢脆”倾向。因此必须查阅有关腐蚀数据手册,或做“氢脆”试验,避免选用危险的缓蚀剂。

楼主:
酸洗的话不会对工件本身造成影响么

网友:
保护孔进行淬火

网友:
酸洗除锈、除氧化皮的方法是工业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网友:
酸洗是可以的。6.7的孔热处理后可能会变大。

网友:
酸洗的话不会对工件本身造成影响么
引用 网友A:

酸洗本身只是工件表面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而,工件内部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研磨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A(2010-02-20):
酸洗本身只是工件表面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而,工件内部应该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