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0-01-21):
平时我们维修时大多是按其原样安装,对于说明上的图式:“〈〉”“〈〈〉”“〈〈〉〉”等,又有多少了解了,大家不妨说说!

网友:
这是成组角接触轴承的配对方式,表示其可承受那个方向的力。
〈〉两个轴承背对背
〈〈〉三个轴承一组
〈〈〉〉是四个一组的
每个轴承上都会有对应的组配标识,是在出厂前配好间隙的,装配使用时不能混用,并且圆周方向也要将其标识的符号对齐。

网友:
顶楼上的,一般为主轴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一样,分几个一组的,出厂前都配好了游隙的,不能颠倒不能混用。

网友:
哎,这怎么叫推力轴承啊,明明是角接触嘛,怎么连6类和8类的都混了。

有待于提高啊!

楼主:
想了解这些同一组的轴承在不同的组合下使用,精度是如何来区分与定位的?比如是安装在CNC的丝杆上精度等级会不会出现不同情况,或适不适全高速运转,想必这些问题对大家来说都很想知道吧?能有哪位有识之士指教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想了解这些同一组的轴承在不同的组合下使用,精度是如何来区分与定位的?比如是安装在CNC的丝杆上精度等级会不会出现不同情况,或适不适全高速运转,想必这些问题对大家来说都很想知道吧?能有哪位有识之士指教一下,在下感 ...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看看说明书,就能了解个50%,再看看轴承方面关于角接触的书,不敢说赶上一两酒,也能顶个伊凡,总之,多看看书吧,一点都不难,书上都讲了。

网友:
各位大师,我公司想买一台加工直径800mm卧式的数控车,不知哪家的好,请指点,在此多谢了

网友:
800?

有点大!

我们的比较小,可以看看,挺好用的。

网友:
是不是 推力交接处球轴承啊

网友:
哎,这怎么叫推力轴承啊,明明是角接触嘛,怎么连6类和8类的都混了。

有待于提高啊!
引用 网友B:

平时一般叫做推力轴承,型号为7打头。老式日本立式低压电机使用,现在国产立式低压电机一般采用6***轴承。

网友:
恐怕你要先找一本精密轴承样本读一下。

网友A:
这些问题,看看说明书,就能了解个50%,再看看轴承方面关于角接触的书,不敢说赶上一两酒,也能顶个伊凡,总之,多看看书吧,一点都不难,书上都讲了。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应该是象混水大侠说的,精密的角接触球,7类。

网友:
奇怪,图发不上来。

网友(2010-02-20):
推力轴承好像是5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