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型管式节流阀可否双向节流??

楼主(2010-01-22):
请问给为高手,下面的LF型阀可否双向节流

网友:
你问题描述:进油口P1和出油口P2是否可互换位置安装?

网友:
版主厉害,一语道破

网友:
学习中进步,谢谢了

网友(2010-06-13):
有学了一招,版主够厉害。

网友:
翻了一下书,上图其实就是一个单向节流阀,压力油从P2口进入时,调节手柄是不起作用的。

不知2#楼版主怎么看?  望指教!

网友:
节流阀兩邊壓力不可能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