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纤维的分类

楼主(2010-01-22):
纤维是专业术语,但是大家对此并不陌生,纤维是我们服装面料的基本细胞,以细而长的特征的,不同用途的纤维,要求它具有不同的性能,作用纺织纤维,一般而必要的条件有两条:
(1)具有一定的化学,物理,稳定性(固体)
(2)具有一定的强度,柔曲性,可纺性,弹性和可塑性等。
(一)按来源和组成分:
1、天然纤维——自然界生长形成的纤维
(1)植物纤维(天然纤维素纤维):棉、麻
(2)动物纤维(天然蛋白质纤维):毛、蚕丝(唯一的天然长丝)
(3)矿物纤维:石棉,(存在于地壳的岩层中,用于建筑和防火材料)
大量用于纺织的是:棉、麻、毛、丝,这四种纤维
棉纤维以柔软舒适为特点。产量最多,用途很广,除大量用于衣服、床单等生活用品之外,还可用于工业如作帆布,传送带,也可用作保温用的填充材料。
麻纤维挺爽吸汗。其大多数品种用于制作绳牵、包装品(麻袋),少部分优良品种的纤维用于纺织,作衣服,装饰织物等。
毛纤维具有非常好的手感、弹性、保暖性。其产量比棉要少得多,但却是优良的纺织原料,产品大多是高档的,只有毛纤维具有毡缩性能,是毡制品和地毯的上好原料。
丝纤维轻滑亮丽暖。产量也不高,也是高档原料。
2、化学纤维:以天然或合成高聚物为原料,经化学和机械加工而成的纤维。
(1)人造纤维(再生纤维)是出现最早的化学纤维(man-made fibre),它以天然纤维素,蛋白质、无机物为原料加工而成。
①人造纤维素纤维:粘胶、醋酯纤维、天丝
②人造蛋白质:酪素,大豆纤维
③人造无机纤维:玻璃纤维,金属纤维,碳纤维,陶瓷纤维
(2)合成纤维
涤纶——聚酯;锦纶——聚酰胺;腈纶——聚丙烯腈;维伦——聚乙烯醇缩甲醛;
丙纶——聚丙烯;氨纶——聚氨酯。

楼主:
纺织机械是加工纺织品的机械,因此有必要先了解机械要加工的纺织织物的特点

纯棉梭织物是以棉花为原料,通过织机,由经纬纱纵横沉浮相互交织而成的纺织品,就是我们身上的外衣,而针织物是通过圆机织出的纺织品,是我们身上的内衣。
纯棉织物分类:
  ① 本色白布:普通布面、细布、粗布、帆布、斜纹坯布、原色布。
  ② 色布:有硫化蓝布、硫化墨布、士林蓝布、士林灰布、色府绸、各色卡叽、各色华呢。
  ③ 花布:是印染上各种各样颜色和图案的布。如:平纹印花布、印花斜纹布、印花哔叽、印花直贡。
  ④ 色织布:它是把纱或线先经过染色,后在机器上织成的布如条格布、被单布、绒布、线呢、装饰布等。
纯棉织品的特点:
  ① 吸湿性:棉纤维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在正常的情况下,纤维可向周围的大气中吸收水分,其含水率为8-10%,所以它接触人的皮肤,使人感到柔软而不僵硬。如果棉布湿度增大,周围温度较高,纤维中含的水分量会全部蒸发散去,使织物保持水平衡状态,使人感觉舒适。
  ② 保湿性:由于棉纤维是热和电的不良导体,热传导系数极低,又因棉纤维本身具有多孔性,弹性高优点,纤维之间能积存大量空气,空气又是热和电的不良导体,所以,纯棉纤维纺织品具有良好的保湿性,穿着纯棉织品服装使人感觉到温暖。
  ③ 耐热性:纯棉织品耐热能良好,在摄氏110℃以下时,只会引起织物上水分蒸发,不会损伤纤维,所以纯棉织物在常温下,穿着使用,洗涤印染等对织品都无影响,由此对提高了纯棉织品耐洗耐穿服用性能。
  ④ 耐碱性:棉纤维对碱的抵抗能力较大,棉纤维在碱溶液中,纤维不发生破坏现象,该性能有利于服用后对污染的洗涤,消毒除杂质,同时也可以对纯棉纺织品进行染色、印花及各种工艺加工,以产生更多棉织新品种。
  ⑤ 卫生性:棉纤维是天然纤维,其主要成分是纤维素,还有少量的蜡状物质和含氮物与果胶质。纯棉织物经多方面查验和实践,织品与肌肤接触无任何刺激,无负作用,久穿对人体有益无害,卫生性能良好。
  人造纤维织物 (化学纤维)
化学纤维是利用天然的高分子物质或合成的高分子物质,经化学工艺加工而取得的纺织纤维总称。
  分类 (按原料和生产的方法分) :
  ① 人造纤维:是化学纤维中最大生产的品种,它是利用有纤维素或蛋白质的天然高分子物质如木材、蔗渣、芦苇、大豆、乳酪等为原料,经化学和机械加工而成。例如:人造棉、人造丝、人造毛、虎木棉、富强棉。
  ② 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是化学纤维中的一大类,它是采用石油化工工业和炼焦工业中的副产品。例如:涤纶、锦纶、睛纶、维纶、丙纶、氯纶等都属于合成纤维。
混纺织物:
  混纺化纤织物是化学纤维与其它棉毛、丝、麻等到天然纤维混合纺纱织成的纺织产品。例如:涤棉布、涤毛华达呢等。

网友(2010-05-15):
好纺织纤维的分类
知道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毯纤维的那位高人能指教下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