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铁加热弯成90度后,其强度变少吗

楼主(2010-01-22):
圆铁加热弯成90度后,其强度变少吗?

网友:
看你加热的温度,通常强度会变得比冷弯小一些

冷弯有冷作硬化的功效

网友:
哪方面强度啊,是抗剪强度还是抗拉强度

网友:
就是啊,看你怎么用、干吗用了

网友:
钢件加热到一定温度强度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