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该用什么焊条焊呢?怎么样才能不出现裂纹呢?

楼主(2010-01-22):
请教!。。。。。。。。。。。。

网友:
焊前必须预热,使焊接时工件各部分的温差小,以减少焊接应力,同时减慢热影响区的冷却速度,避免产生淬硬组织,同时应选用抗裂能力较强的低氢型焊条,最好选细焊条,小电流,开坡口进行多层焊。

网友:
采用铸铁焊条或者不锈钢焊条,再如楼上所说进行焊接

网友:
这材料焊接比较麻烦, 首先要清洁好, 预热, 在每焊接一小断后用浪头敲打焊道,少焊接应力. 这是再 瑞士E+C维修焊条厂 和 德国 BOHLER 焊条厂 培训时他们都这样子教的

网友(2010-02-25):
用国产Z308完全可以

网友(2010-05-22):
铸铁焊条或是不锈钢焊条,主要是焊接的手法比较难,一般流程就是,先清洁,预热,再焊接,完了每焊150mm用锤头敲击以消除内应力

网友:
用焊条Z248,焊前预热到600-700,焊后缓冷至室温。

网友(2011-07-25):
铸铁焊条很贵的,以前我单位有专人管理

网友:
Z308   工件预热温度高一点好焊  焊后缓冷

网友(2011-09-30):
学习了,以前对铸铁焊接了解很少啊

网友:
是什么铸铁?有些什么要看求?再选择焊接方法和填充材料以及相应的措施即可。

网友:
体积小的话可以用铜焊

网友:
看人是什么材料。再选用焊条,这样比较好。灰口,可锻。球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