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机的三种喂料方式,比较讨论

楼主(2010-01-22):
讨论粉碎机的三种喂料方式各自的性能及性能比较
如图所示,储料仓内的物料为松散的干燥粉状物。有可能出现结拱现象而影响物料的下落,储料仓出口形状安喂料器入口要求配做,要求喂料器在流量可调的前提下,保证均匀得给粉碎机喂料

网友:
“可能出现结拱现象”首先就排除了第三种
对比前两种,叶轮式的貌似有点像“脉冲”式,其实只是一定范围的波动,看所能承受的“不均匀”程度啦。
第一种螺旋式的就是对仓库里的东西要求高点吧,要是大小差太多了可能会有麻烦。个人认为是最均匀的一种了。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可能不成熟,谨听大家的讨论。

PS:为什么“储料仓内松散的干燥粉状物”还需要粉碎???

网友:
如果进料口与粉碎机是刚性连接,第三种即可,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粉碎机本身的振动足可以是架空现象消失。第二种也可以选择,因为这种进料的不均匀性完全可以被粉碎机本身吸收消化,根本不影响粉碎效果。第一种最能满足要求,但控制流量较复杂,成本最高。第二、第三成本依次递减。

网友:
粉碎机正常情况下为提高粉碎效率,均会采用负压状态下粉碎,即粉碎机上的喂料装置会进风,多数厂家都采用粉碎机上用变频控制器控制叶轮旋转喂料器,但依据物料的自身情况,尤其是干燥后水分和暂储仓下料锥角(大于物料相应干燥情况下的自堆积角)。个人认为:1、采用螺旋喂料器变频,粉碎机流量控制变化范围较大,不易结拱,但反应快慢度依据螺旋喂料器长度变化较大。2、叶轮喂料器变频,粉碎机流量控制变化范围相对小,尤其是高速旋转时,会产生气流变化,如果物料颗粒度小,容重低,可能会反而下料不畅。3、自动闸门喂料,控制最不精确,容易造成粉碎机因控制问题瞬时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