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olidworks总是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0-01-22):
我用的是08版的,画图时候出错好几次了,听他们说09的也不稳定,现在公司里面有10版本的了,我要不要装10版本呢?10的会不会出错呢?有什么能够防止出错的补丁吗?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貌似很可能是显卡兼容问题 系统还是用xp的比较保险 vista就算了吧

网友:
把杀毒软件关了,把金山词霸的取词功能关了,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XP系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杀毒软件和金山词霸还有关系吗?不是很明白啊,那样的话我以后要是画图岂不是还不能开别的了,不会这么恐怖吧?

网友:
装个2010版的吧,哈哈
你的电脑能上网吗?装的时候需要把网线拔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10版的好用不?还有为什么装的时候要拔网线啊?

网友:
操作的时候,不要乱点一般不会出错,不管是08 09 10
我都用过了,有时点的太快,电脑反映不过来,就出错,然后重启SW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深有同感,一般出错前电脑都会突然间就卡了。  你那几个版本都用过了,那你觉得哪个版本好用呢?

网友:
我用的08的,感觉还可以的,不过有的时候会突然关掉SW,很是郁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因为郁闷怕了,所以来求助大家,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最好是有个能避免出错的插件什么的就更好了。

网友:
我喜欢SW10的工程图的功能,尺寸标注方便
因此用的是10,感觉速度也不比08慢多少。很久没用08了

网友:
有同感,有时09测量时就出错.07屏幕缩放时就不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考老兄的建议,我现在装10的了。

楼主:
都是苦命人啊... 13#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