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型号的伺服电机,可以互换编码器吗?

楼主(2010-01-22):
伺服电机轴承坏了,能不能把后面的编码器拆下来,以后换到其他相同型号的电机上用?

网友:
控制精度相同,接口相同就可以,

网友:
相同型号的伺服电机,可以互换相同型号相同参数的编码器。这活曾经干过。
值得提醒的是:换装时如何校正编码器的圆周相位?

网友:
当然可以,但需要重新对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