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WM输出电流怎么样可以转换为输出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0-01-22):
求教:PWM输出电流怎么样可以转换为输出的直流电压
我现在有一控制器可以输出可调PWM的电流 但是由于现在的工况需要的是输出的可调电压信号;
能有什么转换电路转换嘛?

网友:
PWM是一系列脉冲,实际使用的也是它的包络线,
没完全看懂你要干什么?你是要整流吗?还是直接要电压信号?要电压信号可以直接选一个电路,有这种电路,找你公司玩电气的,直接就可以选,这很简单,
但你的电路是要模拟的?还是要开关量的?这跟你后续要求有关系,有些东西,开关电路信号还不行,

楼主:
谢谢大虾! 我现在需要实现的工况是这样的。
原先的控制器是直接输出PWM(200-1000mA)脉冲电流直接驱动比例阀的,现在需要转换成1-5V电压信号去驱动一伺服驱动器。

网友:
有专门做这种转换电路的,
但精度有区别,
你得首先算好你的精度,即转换以后的精度,找人做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控制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专门针对PWM波设计一个滤波电路,但是PWM波控制的是占空比,滤波后的电压信号恐怕不能和占空比的输入成正比吧,这样你做的整个伺服系统不就不是线性的或者线性度不好吧

网友:
这东西不复杂,主要看你要的精度,为防止某些点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逐点的精度,可以先数字变换,做分析比较,再模拟转换过来,
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

网友:
其实,这东西,按道理是应该可以切换是电流源是是电压源的.因为主要部分都是一样的,只是采样信号和输出有区别而已.俺那破烂电源都带恒压恒流选择呢.

网友:
带就方便,不带也没关系,转换一下就可以,比这个麻烦都能玩,现在闲人有的是,玩‘逆解’的都一大堆家伙,
我国是创新没门儿,山寨的家伙很多,一招呼,四面的山上都是人,象在北京,找一个电子市场配个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倒是,自己不是太清楚的东西,到电子市场问问可能很简单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