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快捷键使用?

楼主(2010-01-22):
如何使用快捷键啊,我在工具,映射键里录制了,可是当我关闭再次打开却发现不能使用了
注,我是保存在,启动目录下的。
是不是要改配置文件呢??

网友:
我也需要。

楼主:
现在知道了,只要将你的文件以文本的形式打开,复制到配置文件.pro里面就可以一直使用了
哈哈

网友:
关键问题是这个配置文件要存到你的工作目录或者叫作启动目录的文件夹里,这样就不用每次改了配置文件就往安装位置那个文件里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