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薄壁零件垂直度如何加工保证?

楼主(2010-01-22):
此薄壁零件垂直度如何加工保证,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线切割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好!!方法一(线切割)

还有没有其它加工方法,大家踊跃提高招!!

网友:
此工件加工工艺:下料--折弯--粗铣-精磨90度外角--精磨90度内角。

网友:
上磨床慢慢靠~

楼主:
能介绍下磨外角的装夹方法吗?    4#   谢谢!!

网友:
刨床——平磨

网友:
还是钱切割比较好点吧,

网友:
采用角度弯板,先将弯板与工作台垂直度校正到小于0.02毫米,再加工零件。

网友:
对了,粗加工后,要经过消应力退火。精磨余量尽可能要小。

网友:
薄壁工件还要0.02垂直度?稍微一变形就完了

网友:
建议线切割,方便

网友:
图要求,及大小看不清

网友:
看来还是线切割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