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能用O形圈密封么?

楼主(2010-01-22):
最近设计了液压尾座回转心轴,液压套筒与回转心轴的密封能用O形圈么。只做往复直线运动。

楼主:
高手们帮忙看下,马上就要生产了

网友A:
我是做液压马达的
马达内柱塞和柱塞套的密封是用O型圈加注塑环密封的
压力可到35Mpa
你可借鉴下

不过你要看看你的压力是多少,选用O型圈材料也要考虑,尽量硬一点,我们都用90度的
我做过个小的液压缸,压力很低,2Mpa,直接用的O型圈密封,没用注塑环,一样好用的

网友(点评):
O型圈加耐磨密封环,这是我见过的,有密封环还有利于更换维修

网友(2010-02-22):
不行的,要用V形的密封件

网友:
好像可以用吧, 只要压力在6MPa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6MP的液压缸好像很少用的
同意4楼

网友:
可以,以前用过的,最高10MP都没问题,不过都是进口的

网友:
可以用,我们6MPa都用的O型圈!

网友(2010-04-11):
主要看液压缸的工况,压力的低的话可以用O型圈

网友:
我拆的液压缸有用o型圈的 。。。10MPa以下的

网友:
可以用o型密封圈  v型密封圈  环形密封圈   不过环形密封圈可用于高速 高精度

网友:
最好不用,O型圈易磨损(尤其国产的),如压力高就漏油,经常拆卸很繁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关键 是看你需要的压力有多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的油缸里就有的。

网友(2011-07-28):
呵呵 现在还有研究吗, 主要看线速度 保持 5M/S 以内 没问题

网友:
一般可以,不过也得看你要求高不高

网友:
同意!!一般可以的 !

网友:
最好用Y型圈。。因为O型圈一般只适合做静密封。

网友(2012-05-13):
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液压马达的
马达内柱塞和柱塞套的密封是用O型圈加注塑环密封的
压力可到35Mpa

应该用耐磨环加格莱圈吧!

网友:
我觉得保压就用U型封+耐磨环,不保压用格莱圈+耐磨环,保险一点,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用是肯定可以用的,具体怎么用要看设计目标与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