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激光切割机,行内朋友推荐一下!

楼主(2010-01-23):
公司拟进一台激光切割机,加工10mm以下碳钢板材,要求切割后的产品无需二次加工,工作台面1.5m*3.0m,不知是用yag的呢,还是co2呢,是国产还是进口,性价比要高的.有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联系:13801437558

楼主:
难道没有朋友知道!期待!

网友:
切割碳钢板材一般情况下用氧气切割
你所要求的切割10MM以下的。可以选用日本三棱的激光切割机。2000W的就可以的。价格在于230万RMB左右。你可以再根据具体要求选取用了。

网友:
有钱就买进口的,通快 百超是首选,还有普瑞玛,芬宝 LVD等等,最好不用日系的,没有性价比,没钱就用国产的喽,那反正都是差不多,如果想尝鲜,可以试用萨瓦尼尼光纤激光切割机,看资料是非常的不错哦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们正是想购国产的产备,性价比要高的,前几天单位联系了个武汉的薪火科技,深圳的一家什么yag激光切,不知这些能否用得上.

网友:
国内搞CO2激光机比较有名的是:深圳大族,上海普瑞玛,武汉法利莱,沈阳普瑞玛......等等,你说的那两家可没听过.那冒出来的?

楼主:
是上门推荐的,公司只愿出五十万更新设备,你们提供的这几家都在上百万了,能提供更优的方案吗?谢谢各位!

网友:
50万?你当是大白菜呀,,好几年的二手机才有可能,要想满足你们的加工要求2000W的要啃8-10MM的,是可以割.但断面质量可是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国产的都要一百多万呢.

网友:
想便宜可以自己做,买激光器,其它自己玩
但你的预算太少了,山寨一下可能不够

网友:
我公司在做激光,不过是大幅面的!你的激光切割机的功率要在2000W以上,最好是4000W,假如是4000W肯定要200万!我的QQ:806970644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不知除了激光切,还有其它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不知除了激光切,还有其它什么好的办法.
引用 楼主:

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公司拟进一台激光切割机,加工10mm以下碳钢板材,要求切割后的产品无需二次加工,工作台面1.5m*3.0m,不知是用yag的呢,还是co2呢,是国产还是进口,性价比要高的.有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
引用 楼主:
我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1.需加工10mm以下的碳钢板材,工作台面1.5m*3.0m.那应该选CO2激光机。YAG激光机一般都是打标机或者刀模机,功率较小(一般300-400W)切割台面也较小,不符合你们的要求。光纤激光也算是固体激光,技术虽然较新切割厚度也还可以,但是目前技术还不成熟听说辐射较大而且以后的维修、配件、售后服务能否能跟上还是一个未知数。
2.激光机的性价比由三方面组成:1.机器的价格 2. 使用的成本(加工时所消耗的电费、运行激光发生器所消耗激光混合气体的费用、加工时消耗辅助气体的费用、气体纯度要求不同产生的费用)3.售后服务的成本(保养成本、维修成本、配件成本、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成本) 综上所述:一般加工时主要消耗最多的是电费,加工10mm以下碳钢板材1.3KW-2.0kW的激光发生器(TEMP00)最为合适(氧气加工),推荐SPCC 1-3MM 使用5.0inch 透镜加工,Q235A 4-10mm使用7.5inch透镜加工。或者使用7.5inch透镜通吃。即使使用3.2KW 或者3.0KW的发生器,在使用氧气助燃加工10mm以下碳钢时,高功率的优势是无法发挥出来的(一般也就设定档位1.0KW-1.5KW左右,功率太高会过烧的)。切割速度其实和低功率发生器是一样的(同样尺寸透镜及喷嘴的前提下)但消耗的电费肯定比1.3KW-2.0KW的发生器要高,这样加工的成本也会提高,赚得钱就会减少。 除非你有很多不锈钢或者铝合金的加工(氮气加工),那么你采购大功率的激光机才有意义。
3.国产机和进口机就像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一样,其中还分进口品牌国内组装或全进口,主要是看机器的质量和客户自己的保养是不是好。看你们老板自己决定了。

网友:
推荐民族品牌---大族激光

楼主:
各位朋友,大族的1000w的激光器,1500*3000的台面,龙门式的约多少银子能拿下?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买个国产固体激光切割机就可以了,运作成本低廉,深圳“迪能”600W固体激光切割机五十多万,武汉“华俄”500W六十多万。目前温州一带私人小厂使用此类切割机的比较多,本人也想每一台,近期准备去温州看看。

网友:
要看配何种激光器,和何种控制系统,应该在100W以上!

网友:
50W买国产YAG还马马虎虎,CO2的至少还要100W才可以。

网友:
买激光切割机,看你的实际情况,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如果加工量不大,可以先外协加工,毕竟投入比较大,加工成本比较高,如果买最好不要买日系的,不怎么主流的,没办法很好的服务,欧洲的设备都不错,但价格普遍较高,至少也要300万.国产呢 怎么说呢   和汽车一样  能做的比较稳定可靠的没几家, 小毛病也能把你烦坏了   最好别买  实在买上海团普吧   欧洲也就三家百超/通快/普瑞玛,   如果是纯进口的设备里 性价比较高的是普瑞玛  其他两的国产设备不敢恭维!

网友:
大族激光——总有一款适合您!
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好、销量居09年国内首位!

网友:
进口的就买瑞士百超
国产的可买济南铸锻所的产品

网友:
预算太少了,没办法帮你了

网友:
多了解了解基础知识总有好处~!

网友:
我们厂都用气割的,有关激光的学习了

网友(2010-02-26):
我是用大族4000的 割碳板没问题 就是慢了点

网友:
楼上的,请教下大族激光机编程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按照你的这个价位一般的也就合适买个500w yag 的激光切割机,至于10mm的切割厚度有点厚,切不了

网友:
我用过武汉的法利莱的,你去的这家是不是他们公司的啊?

网友:
老听大族吹第一,团结普瑞马也吹第一,以前还觉着团结还凑合,这次跟着老板看了几个公司,总算知道了他们几家比武汉的法利莱差距有多大了,法利莱厂里的几台快速机搞得跟飞的一样,这次也明白了法利莱的技术真的是国外的了,不虚此行啊

网友(2010-06-30):
50万买个激光发生器都不够!就算买到国产的几十万的东西保证你用不到1年就会后悔的,用国产机的用户我见多了现在都是有苦说不出,买设备最少投资都是上百万还是慎重点好不要贪一时的便宜。现在很多设备贷款的公司利息也不高,能够贷到款就买个好的以后也省心最少可以多用5年

网友:
楼主要不要普通的线切割啊,我是出售线切割的

网友(点评):
神马线切割,3米X1.5M床台,你线切割能割吗?

网友:
建议老板买通快的,我做了近4年的激光切割,一直用的通快的,机床的稳定性,切割质量,那是没话说,价格虽然贵了点,但绝对值!!
想了解激光切割的进群:106603305

网友(2010-08-15):
我们厂也做3015的二氧化碳和光纤机。有意联系QQ79430726

网友:
德国通快的3030激光切割机很适合您,此机床加工范围3000X1500,激光器功率可选2000、3200、4000
大部分厂家都是配3200的功率。3200功率可以切割20的碳钢,12的不锈钢,8的铝。
此机床性能很稳定,切割质量很好,价格大概300万人民币的样子,我是介意您买!!
想了解通快激光切割机的加群:106603305  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2010-11-21):
还是买国外的好 通快啊 ,贵一点 ,质量好啊

网友(2011-04-07):
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1.需加工10mm以下的碳钢板材,工作台面1.5m*3.0m.那应该选CO2激光机。YAG激光机一般都是打标机或者刀模机,功率较小(一般300-400W)切割台面也较小,不符合你们的要求。光纤激光也算是固体激光,技术虽然较新切割厚度也还可以,但是目前技术还不成熟听说辐射较大而且以后的维修、配件、售后服务能否能跟上还是一个未知数。
2.激光机的性价比由三方面组成:1.机器的价格 2. 使用的成本(加工时所消耗的电费、运行激光发生器所消耗激光混合气体的费用、加工时消耗辅助气体的费用、气体纯度要求不同产生的费用)3.售后服务的成本(保养成本、维修成本、配件成本、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成本) 综上所述:一般加工时主要消耗最多的是电费,加工10mm以下碳钢板材1.3KW-2.0kW的激光发生器(TEMP00)最为合适(氧气加工),推荐SPCC 1-3MM 使用5.0inch 透镜加工,Q235A 4-10mm使用7.5inch透镜加工。或者使用7.5inch透镜通吃。即使使用3.2KW 或者3.0KW的发生器,在使用氧气助燃加工10mm以下碳钢时,高功率的优势是无法发挥出来的(一般也就设定档位1.0KW-1.5KW左右,功率太高会过烧的)。切割速度其实和低功率发生器是一样的(同样尺寸透镜及喷嘴的前提下)但消耗的电费肯定比1.3KW-2.0KW的发生器要高,这样加工的成本也会提高,赚得钱就会减少。 除非你有很多不锈钢或者铝合金的加工(氮气加工),那么你采购大功率的激光机才有意义。
3.国产机和进口机就像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一样,其中还分进口品牌国内组装或全进口,主要是看机器的质量和客户自己的保养是不是好。看你们老板自己决定了。

网友(2012-08-09):
YAG的机器还是不要买了,买了就后悔,600W的现在也就是30多万,便宜是便宜,但切割成本高,理论上能切6mm,但实际上4mm以上就没有生产价值了。预算50W的话真买不到合适的机器,如果能添到90W,可以买到2000W的国产三线机器,130W能买到大族国产激光器的机器。进口的基本都得300来W。

网友(点评):
不错的评价,很实在,给你发了条消息,请看一下,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50W可能二手的都买不到,数量不多的话干脆外发加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不知除了激光切,还有其它什么好的办法.

考慮水切割吧, 你預算個數, 剛好

网友:
那就看得的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