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器的变径变距螺旋叶片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0-01-23):
螺旋输送器的变径变距螺旋叶片,是如何加工的?

谢谢!

网友:
加工叶片,然后在轴上拉制。关键是叶片内孔,与螺距是成比例的,一定要加工好。

网友:
如果叶片厚度较大,可以采用分段模压制造。厚度低的话,可以采用无轴叶片的加工方式。

网友:
我认为要看你的加工精度有多高,如果是起到传动作用的话,还是好加工的

网友:
最好上图和图片,方法很多的,

网友:
好象是车床车的

网友(2011-04-09):
北京英兰德专业生产等厚螺旋叶片

网友(2018-02-06):
绕着棍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