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螺丝,所要求的底孔一般是多少?何处有该说明?

楼主(2010-01-23):
这个孔的大小是上部2.86,下部是2.77的等腰梯形孔。
用于安装M3的自攻螺丝,但是经常打滑,如上面图片所示。M3螺丝是十字头,螺纹头部为三角形。
1). 请各位一同分析一下都有什么可能性导致这种情况发生,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2). M3的自攻螺丝一般要求底孔直径多少呢?何处可获得该说明?

网友:
楼主,为何要做成梯形孔?
自攻螺钉的沉孔大小与材料质地有关,钢、铝、铸铁、塑料各有不同。给你一个大概参考。

自攻螺钉底孔钻孔直径
自 攻 螺 钉 规 格 螺 纹 底 孔 直 径 板 厚 范 围
ST 2.9 2.3 0.7~1.9
ST 3.5 2.8 0.7~2.25
ST 4.2 3.6 1.75~3
ST 4.8 4.1 1.75~4.4
ST 5.5 4.8 1.75~5.25
ST 6.3 5.8 2~6
注:表中底孔直径为推荐值,实际采用时,可根据使用的材料、
工艺方法不同作适当调整。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0-11-22):
如果孔零件的材料是塑胶ABS的话,这个M3的自攻螺丝,对应该在胶件的孔应该是: 2.5 +/-0.1mm.

网友:
如果孔零件的材料是塑胶ABS的话,这个M3的自攻螺丝,对应该在胶件的孔应该是: 2.5 +/-0.1mm

网友(2011-05-02):
没有答案!!!!!!!!!

网友:
支持2号,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