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焊缝接口的拍摄图像转换成数字信号,自动跟踪---请教

楼主(2010-01-23):
如何将焊缝接口的拍摄图像转换成数字信号,再通过控制系统实现自动跟踪焊接。谢谢!
联系邮箱:wexi928@163.COM

网友:
很麻烦,要很多银子的
图形处理
典型化处理
数据比较,选择
跟踪

网友:
这个并不算太麻烦。红外滤镜、CCD、算法和控制、伺服系统就可以了。算法有点小麻烦,另外还要看你的焊缝空间轨迹如何

网友:
好像不是太容易吧,我们学院院长搞这个,搞了好多年,我还没听说过很好的说法,听说技术都用到三峡工程了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贴子。我们是一家企业,希望找有这方面技术的公司或个人合作,有意者联系本邮箱。
wexi928@163.com

网友:
可以再商情中心发一遍

网友:
图像处理加伺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