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个斜齿轮与齿条的传动结构---请教

楼主(2010-01-23):
我现在想设计个斜齿轮与齿条的传动结构, 用两个相反螺旋角的斜齿轮配合齿条来传动,主要是想消除传动间隙,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两个螺旋角相反的齿轮能和同一个齿条正确啮合吗?

楼主:
呵呵,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是我有看到过这种结构的,有实物

网友:
大型数控机床中普遍采用的是双电机驱动方式 就是是一个驱动一个预紧消除间隙全机械的落后了

网友:
不好调整,使用没问题

楼主:
大型数控机床中普遍采用的是双电机驱动方式 就是是一个驱动一个预紧消除间隙全机械的落后了
引用 网友A:

恩,我想用的也是双电机的,这样说起来这种结构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不好调整,使用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仁兄能说说具体哪不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