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司产品上的一主要工件,有更好的方法加工么?

楼主(2010-01-23):
这是我司产品上的一主要工件,总长约850mm左右,厚5-6mm,宽40-85左右,现拟用激光切割成型,不知能否有更好的方法加工,请各位大师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是用碳钢热板加工.

网友:
激光切割没问题,不过用碳钢热板切割会有变形

网友:
我也是在学习中,这样的东西。用激光切割完全可以实现。不过在排版的时候注意不要离板边太近了。或者留一些微连,以防止变形。还有在切第一件活,一定要调补正值。

网友:
用激光切割成型,很不错了,效率也比较高。

楼主:
各位大师,五十万左右的设备更新费用,请问购哪种激光切割机

网友(2010-02-23):
激光没有问题,只要操作员注意参数就行

网友:
激光是比较满意的加工方法。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吧?比如:成品要求,加工数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