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止规拧入多少牙为产品不合格?

楼主(2010-01-23):
用螺纹通止规检查螺纹孔时,止端拧入多少可以判为不合格?同时判不合格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这个我也期待高手解答 帮你顶一个

网友:
不超过两个螺距。

网友:
国家标准GB/T3934规定不允许超过两个螺距

网友(2010-05-11):
我们是3个,哈哈,看来是不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
一般的不超过2牙。薄壁的不能通过为止。

网友(2010-08-09):
那应该是ISO牙吧,美制和英制的就不一样了吧

网友(2010-11-08):
军工产品零件的检验标准是,止端不超过3扣为合格。超过3扣为废品。

网友:
是啊,以前一直没怎么细想,还有这样详细的规定,学习了

网友:
当你的螺纹长度大于3个螺距的时候,止规一般旋入不大于2个螺距,如果你的螺纹长度小于等于3个螺距的时候,止规从两端旋入的总和不能大于2个螺距。

网友:
根据螺纹种类及要求,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牙。

网友:
GB规定不超过2牙,但也根据客户要求,国外客户一般苛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