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钢件时,怎样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0-01-23):
现有直径为145,长150的铸钢件,基本形状如图3 S! i5 n$ @, e2 L: H
,车削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夹渣,车刀容易崩刃,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
采用大前角带负倒棱,正值刃倾角。尽量采用大的吃刀深度,以避免表面硬化层。

网友:
负前角+负倒菱的强力切削刀片加工,刀片韧性要好

楼主:
2# 王何氏 采用正值的刃倾角,刀尖的受力不是更弱了吗?表面硬化层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工件里的夹渣(如已加工好的那两张图片),对刀尖的损害非常严重,

楼主:
3# 手扶拖拉基 应该选用哪种型号的刀片呢

网友:
看不到照片。

网友:
对 同意楼上所说的 要是焊接的刀具 最好开窍 不过这样刀具磨损特别的快,或者采用负倒楞的方式 减少刀具前角的冲击 刀具的寿命会长一些,还有加工时用干切也可以,虽然产生蓝色铁屑,证明切削过热,但实践证明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条件也可选用度钛的涂层刀片,这样减小摩擦,抗热性增强,刀具的使用寿命自然增强!

网友:
试试数控成型的涂层刀片,效果应该比焊接车刀好得多

网友:
夹渣这样严重的铸件也能使用?

楼主:
9# 见习生小王 在我那厂子里,没有不能用的东西,老板让用就用呗

楼主:
8# 手扶拖拉基 那下次得让老板去买

网友A(2011-11-27):
车铸钢件的车刀选用误区
铸钢件常见的难加工问题大致有以下两类:
1,铸钢件含有锰,铬,镍造成切削加工时刀具不耐磨,特别是一些大型铸钢件,很多刀具加工不完一个工件就已经破损,造成接刀痕甚至是”扎刀“,轻者影响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重者造成工件报废!
2 ,有夹砂、白口等铸造缺陷或者有间断车削,容易崩刀,造成刀具使用成本居高不下。
一,铸钢加工中的车刀材料选用误区:
目前,很多刀具工程师和一些铸钢件加工厂,常选用YT类合金刀头或者是针对P类金属加工的涂层硬质合金车刀,其实不然;
1,大家要跳出“钢件就用YT类合金刀头加工,铸铁件就用YG类刀头”的误区,因为铸钢是短屑材料,这一点不同于锻钢件!特别是粗加工或者间断车削铸钢件时,如果采用YT类合金车刀头,一般会崩刀!
2,如果使用YG类合金或者是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出有崩刀现象的话,也不能把责任简单归咎于是YG类刀头不抗冲击,其实归根到底是其不耐磨的原因(详见《黑色金属铸件难加工分析及应对措施》)
二,铸钢件加工刀具材料的正确选用
1,如果是单件偶尔性生产,粗加工时可选用YG类合金刀头,具体前后角的磨刀角度和加工铸铁件相仿,根据加工工艺和机床系统的刚性磨出合适的刀具主偏角;如果系统刚性不足,主偏角采用83度或者90度(具体根据端面和台肩加工需求)如果机床刚性好且夹持力好,尽量采用45度左右的主偏角车刀。
2,如果是批量经常性加工铸钢件,可以尝试使用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下图为立方氮化硼刀具车加工铸钢件现场。
(资料来源:华菱超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铸钢件的车刀选用误区
铸钢件常见的难加工问题大致有以下两类:
1,铸钢件含有锰,铬,镍造成切削加工时 ...

老师,图呢,发上来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图太大传不上去,点那个链接试下能不能看原图。

网友:
没看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