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图怎样更换模板?

楼主(2010-01-23):
零件图模板有改动,怎样将以前画的零件更换成新模板的?

网友:
鼠标右击里面的选项有的  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如果楼主想在零件里增加一些属性

SW Task Schdeuler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
零件图的模板改动比工程图麻烦,不是右击一下就可以的,要把零件插入都新建的模板中。

网友(2011-10-08):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新零件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