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对油温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0-01-24):
请问各位兄台,风冷式散热器对液压系统的油液温升影响大吗。如果在一个系统里加装了散热器。邮箱可以相应减小吧,减小多少要怎样计算啊

网友:
做热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
液压书上应该有吧

楼主(2010-03-10):
没找到啊,大伙说说

网友:
这主要看系统产生多少热能,一般的液压书上都有热平衡计算公式和方法,关于散热器,如果条件允许可选用钎焊式水冷散热器,散热效率很高

网友(2013-06-14):
根据你的散热器功率大小和温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