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内六角的冲头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0-01-24):
请问在45#碳钢上冲内六角用什么材料呢?对边是6.35mm,7.14mm,7.93mm三种。先钻孔再冲的,而且是盲孔。冲出来后底部有铁屑,如何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用冷镦

楼主:
我是在一个长度大于200mm的圆料上冲孔?冷镦长度会不够的

网友:
我建议采用外部挤压成形,内部芯棒定尺寸,这样应该好一点。

网友:
冲头用钨钢的好

网友:
冲头钨钢镀钛

网友:
建议头部加热后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