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难题,求解

楼主(2010-01-24):
1.齿轮的齿顶高系数ha*的取值可以为1和0.8,(分别对应正常齿和短齿)

   这2个取值各用于什么场合?区别是什么??

2.蜗杆的压力角度
               一般推荐为20度
           动力传动推荐为25度
           分度传度推荐为15度
压力角的取值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大哥,这都不是在这里几句化说请的事情,
看齿轮手册吧,

网友:
楼主大侠,齿顶高系数是人为规定的,美国的径节制齿轮、德国的齿轮(m<1)各有不同。

很明显的区别就是齿短了,强度降低了,短齿在行星系齿轮、齿式联轴器中运用很多。
另外齿高齿短,立马会影响齿顶园的压力角,从而影响端面重合度,齿顶高系数减小,重合度减小,齿轮传动的平稳性就降低了。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休整ha*,大于1小于1都行。

网友:
可以大于1吗?

楼主:
大哥,这都不是在这里几句化说请的事情,
看齿轮手册吧,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大家上论坛来干什么呢??????????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说,你肯定不懂,从头说,论坛说不下,
不信,你等一个月看看

网友:
能够把复杂的道理用简单的话语表达出来,绝对算是一种能耐。

网友:
压力角就是作用在该曲面上的力的方向与该曲面的法线方向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