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如何在模具上喷涂更均匀?

楼主(2010-01-24):
铁氟龙如何在模具上喷涂更均匀?

谢谢!

网友: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铁氟龙喷涂的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
特佛龙

90度角的地方先出问题

网友:
为什么难掌握

网友:
这跟涂料的性质有关,比如PTFE、FEP或是PFA的,
90度的地方是要比较难喷,主要是有个法拉弟陇效应。解决方法比较老土:减少出料,关掉雾化,气压降到1。5,在与工件10CM或更近的距离进行喷涂。。。
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