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品可以压铸吗?

楼主(2010-01-24):
该产品总长约740mm,中间骨架5mm厚,前托板1mm厚.请问各位大师该产品可以用铝铸件吗,承重很小,主要是不能二次再加工,因为托射弧度是不能有误差.如有更优的方案,也请道来!

网友:
压铸不懂啊
为什么不用钣金呢啊

网友:
可以压铸,但压铸也有变形。而且费用较高,采用钣金冲压组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