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数控车,正常运行中突然死机了---请教

楼主(2010-01-24):
我公司有台宝鸡数控车,有时在正常运行中突然死机了。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就像电脑一样,再把总电源关掉等几分钟再开机又变正常了。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
数控的系统是广数还是凯恩帝的?死机一般是数控的电源盒子里面某个电子元件性能不好,最常见的是电容失效。也有可能是面板某个铵键盘漏电,楼主看一下操作面板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键如循环启动键上的胶皮是不是坏了。很好找的。

网友:
是哪家的数控系统?广数?西门子?

楼主:
是法兰克的

网友(2012-12-23):
系统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