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建筑机械临时用电的通病与防治

楼主(2010-01-24):
中小型建筑机械临时用电的通病与防治
目前,建筑施工现场对大型机械的管理比较重
视,但对中小型机械的管理却不够重视。本文对中
小型建设机械临时用电的通病进行了初步总结,并
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供读者参改。
一、打桩机械
$’ 现象
($)不做接零或接地保护。
(!)无漏电保护装置。
(#)导线偏细,导致起动电压降大于$"(。
())电机绝缘偏小,易短路烧毁。
(*)在雨天无防雨设施的情况下启动运行。
(+)作业时电流急剧增大而不采取措施。
(,)停电时,不及时切断电源。
!’ 防治措施
($)凡是电力驱动的打桩机械都应按规定实
行接零或接地保护。
(!)必须设置专用开关箱,并装设有漏电动
作电流不大于#"-.,漏电动作时间不大于"’ $/ 的
漏电保护器。
(#)导线截面选择应满足在启动时电压降不
大于$"(。
())电机绝缘应大于"’ *0!,达不到要求应
进行烘干。
(*)在雨天施工时电机应有防雨措施。
(+) 作业时若电流急剧增大, 则应停机检
查。
(,)施工过程中遇停电应将控制开关回零,
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