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水切割

楼主(2010-01-24):
什么是水切割

网友:
哈哈哈...太简单的问题, 没人回答.

简单的是, 水切割就是由水泵把普通的自来水增加压力, 把水压提高到 35000PSI-92000PSI, 然后经过喷嘴喷射到材料上, 对材料进行磨削.

网友:
就是用高压水来切割零件,水中有金刚砂!

网友(2011-06-03):
路 过 学 习。。。。。。。。。。。。。。。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A(2012-06-23):
一般不建议使用金刚砂!

网友:
呵呵版主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建议使用金刚砂!

光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