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机械加工硬度为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0-01-25):
材料的机械加工硬度范围是多少比较好?我看到工艺人员将刚购进的材料有些进行热处理提高硬度,有些却降低硬度,这是为什么?所以,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我对热处理不懂,请各位老师解释下。

网友:
机加工对材料硬度的要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材料(工模具钢与结构钢不一样),工件状态(退正火和调质状态不一样),这些在很多资料上均可查到,我这里想提醒您的是:对同样的硬度的工件,有的好加工,有的却不好加工,这一般是因为其金相组织不一样,作为工艺人员,就要考虑金相组织问题,另外,还要考虑加工工序的情况,车铣刨磨对工件硬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确定工件的硬度值,先从相关资料上查一下硬度的大概范围,然后,通过工艺试验进行调整,以上意见供您参考.

网友:
一般机加工HB180-230.

网友:
2#说的比较好。我感觉HRC20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还是很模糊,我先看看书和手册吧

网友:
切削加工一般HB180-230.磨削就可以大一些

网友:
切削加工一般20-40HRC

网友:
2楼说的非常好,总体来说,被加工零件的工艺、设备、刀具、加工后要求达到的精度等级等等决定了材料的适用硬度。

网友(2016-07-12):
应该根据加工方法定吧

网友(2017-02-24):
应该查下应该硬度上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