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传动的效率有多少?

楼主(2010-01-25):
请问大家滚珠丝杆传动的效率有多少,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现状,请了解的人来介绍一下

网友:
一般滚珠丝杠的效率大多都在90%以上。国外一些品牌有日本的NSK.THK等。瑞典的SKF。台湾的HIWIN.PMID等品牌。韩国的SBC等。国内就多了。不一一说了。可以在网上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
效率应该在98%以上。

网友:
98%太高了吧。选型计算时都是按照90%

网友:
效率在98%左右。

网友(2011-08-01):
导程角>2度,效率>90%,导程角在10度左右,效率应该在98%左右

网友:
偶是做销售的,只是知道机床里面有个部件叫丝杠,丝杠的好与坏直接牵扯到机床的性能及精度,来向大家学习来了
丝杠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比如:丝杠的粗细会有哪些影响、选择机床十需要注意丝杠哪些参数

网友(2011-09-12):
我还没有用过滚珠丝杆,要向大家学习学习哦

网友:
大家都用哪里产的滚珠丝杆呢

网友:
我就是做THK滚珠丝杠的代理销售的,但对那些比较深入的技术性的题都不懂,来这学习的.......

网友(2017-03-27):
滚珠丝杆的传动效率与摩擦系数、螺纹升角的关系。

网友(2017-08-12):
96 98

网友(2017-10-24):
丝杆怎么选择粗细

网友(2017-12-23):
学习了,最近在研究丝杆

网友(2021-10-06):
理论上可以达到95~98,实际应用一般按照90计算,稳妥起见嘛,你懂得~~~

网友:
这个影响因素比较多,螺纹升角,安装使用方式都有影响。
机械设计手册,产品手册上都有。

网友(2024-07-29):
感谢楼主,雪中送炭

网友(2024-09-28):
这么早的消息了啊

网友(2024-11-03):
看预压还是普通,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