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号版本号管理

楼主(2010-01-25):
各位,我在公司内部负责图纸号、版本号的编制工作,由于经验能力有限,现向各位大侠请教下:
1,零件号使用定长的好还是变长度的好?是使用分层次的零件号(即:总图-部件-零件),还是使用随机号?
2,零件号是否在每次零件更改的时候都要相应改变?但是我听说在零件更改时有时候零件号可以不变,那么什么情况下号可以不变?
3,我们图纸上有一个版本号栏,但是零件名牌上顶多注明零件号,如果更改后零件号不变,还是可能会发生混料情况。请问这个版本号有何意义?如何填写?

网友:
1.零件号一般使用的是定常的
比如说**项目的***零件就可以写**-***
2,零件号在零件整体没有很大变化时都不需要改变,每一次图面更新,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版本更新,升级图纸版本号就可以了。(可以再在备注栏写上这一版本与上一版本的区别,更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等)
3,我们图纸上有一个版本号栏,但是零件名牌上顶多注明零件号,如果更改后零件号不变,还是可能会发生混料情况。请问这个版本号有何意义?如何填写?
这就是你们公司内部的问题了,怎么可以不把零件号版本号写清楚呢????????

楼主:
谢谢怪怪!我之所以觉得版本号没有用是因为:上级组件中明细栏中是没有版本号一栏的,如果零件号不发生任何改变而只是变版本号,很可能会发生使用错误图纸的情况;对于生产出的零件,一般只在其上打零件号,这样,两个不同版本的零件从零件号上无法区分,可能会造成混料。所以,我觉得版本信息应该在零件号本身包含,这样,版本栏就没有用了。不知道解释对否,还请指正,谢谢!

楼主:
自顶下,期待回复

网友:
知道机床型号编制方法吗?建议参考。

楼主:
我特意差了1985年的机床零件号机标,发现零件号是通过零件特征编码的,而且没有零件号管理的内容,还请明示,谢谢!

网友:
是机床型号编制方法
如C代表车床,Z代表钻床,X代表铣床。B代表刨床。
然后分型,什么6140、6132的。
一般应以总图-部件-零件分层吧
如果改制,可以在后面加A、B、C、D啊。
你的零件也可以先分型,再排号,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又看了GBT 15375-2008 金属切削机床 型号编制方法,确实对零件号的编制有启发性!谢谢压气机中将!
不过我的问题是:零件号出来了,可是后续管理没有思路。主要问题是:
1,零件的任何改动(不论大小、是否影响互换性)是否都要在零件号上反映?
2,如果都需要反映,那么图纸的版本号有有何用?
3,图纸增加了个视图,改那个东西?(零件号?可是零件没有变!)
4,零件号改了,上级隶属部件图号是否也要改?如果很小的零件更改是否也要更改上级图纸号?这样工作量岂不是太大了?!
以上问题不知前辈能否指点?能否推荐本书让我学习下?
先行告谢!

网友:
1,零件的任何改动(不论大小、是否影响互换性)是否都要在零件号上反映; 是的
2,如果都需要反映,那么图纸的版本号有有何用?追溯用
3,图纸增加了个视图,改那个东西;可不用
4,零件号改了,上级隶属部件图号是否也要改?如果很小的零件更改是否也要更改上级图纸号?这样工作量岂不是太大了?!不用

楼主:
感谢z9166少将的回复!
另外,少将,还有一个问题:
按照您的回复2“零件号改了,上级隶属部件图号是否也要改?如果很小的零件更改是否也要更改上级图纸号?这样工作量岂不是太大了?!不用”不是会出现更改前及更改后两张装配图号一样的情况吗?这样两张图如何区分呢?先行告谢!

网友(2010-10-23):
基本同意二楼的意见。零件号一般没有版本号,组装图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改变零件号,只要更改图纸版本号。
至于楼主所说的追溯问题,只有贵公司做好变更前后的交接,记录,只要能通过整机的出厂日期及编号查到相应的记录资料就可以做到追溯。
楼主说的混装问题,不太明白,如果更改前和更改后2种型号同时生产的话,应该更改零件名称以及整机的型号。否则不可能不出乱子。如果是取代更新的话,做好先进先出,做好记录就可以。

网友(2011-12-10):
有启发,顶一下!!!!!!!!

网友:
文件管理编号方法(企业字母缩写简称)—(文件类型)—(文件版次)—(文件编号)
如:   LX-WI-A0-003    XXX公司--作业指导文件--第一版--第三份文件
再如  LX-QR-A1-009    联想公司--表格类文件--第一次修订版--第9份文件
1.  目的:
确保技术文件有效的被管理和安全使用
4.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对各类技术文件的管理和编号
3.        职责:
3.1技术部负责新开发产品文件的编制,文件管理及文件更改;
3.2;其它部门在文件使用过程中,对不当之处提出更改;
4.技术文件的编号方法
4.1编号内容要简明、准确、通俗易懂,命名确切有逻辑性,避免产生不易理解或不同理解的可能性,所用的明词、符号代号应按国家要求标准、行业标准、公司的标准规定,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4.2技术文件中所发现的缺陷必须及时纠正,确保技术文件的确性、合理性、可生产和检验操作性,指导性要强;
4.3技术文件的解释权所属技术部;
4.7技术文件编号由技术部统一进行编号,确认文件正确无误方可交相关领导批准后,传文案管理员归档登记“加盖受控印章”方可发放使用,未经归档加盖受控印章的文件/图纸视为无效,不可使用(违者每次处20元处罚);
4.8技术文件的发放、借阅、更改、回收、销毁按《文件管理控制程序》进行管理;
4.9顾客技术文件的转换、确认程序、编号、归档、发放、回收、销毁的流程图;

网友(2012-02-02):
1,零件号是推荐用定长的。零件号可在前面几位用字母区分不同的零件。如总装图,部件,零件。现在大陆的企业中,华为公司的则非常完整:如他的图号是DKBA8.6104.4037。其中用DKBA0、DKBA4、DKBA6、DKBA8来区分通用零件、产品零件、部件及总装图。中间的4位数字则区分不同的产品系列。如DKBA4101是机架类、DKBA4102是户外柜类。后面四位则用来作为一个机型的零件流号编号。
2,零件的图号一般在该零件变化时不要变。除非该零件产生很大变化时才改图号,如有些公司是根据零件属于不同种类而有不同的图号编码,如压铸件跟塑胶件是不同的编码大类。如一个零件原来是用塑胶做的,现在因为强度问题需改为用压铸件,此时就需要变图号。若产品外观及材质在大范围分类未变化,就只需要用版本码的升级来管控新旧料的混料问题。故零件自身的改动是只需升图纸本即可。
3,关于图纸的版本如何在生产上的零件标识上区分问题:在生产上一定要加入版本标识,这样才能区分新旧料。其实在产品的称呼上,也应该是加入版本信息的。所以很多公司的运作上,零件的图纸号与现在流行的ERP系统中的零件料号是区分开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z9166少将的回复!
另外,少将,还有一个问题:
按照您的回复2“零件号改了,上级隶属部件图号是否也 ...

在部件图或总装图中,若其中的一个零件有变化或有新增或删除一些零件,如我前面所述中,在该部件图及总装图中,其图号是不需要变的,只需要升级版本码即可。更改前与更改后两张部件图不同之处就是在版本栏中区分的。就等于一个女人一样,你当跟她谈恋爱时是“少女版”的她,“婆婆版”的她你肯定不会跟她谈。人还是同一个人,不能因为她到不同的阶段就给她改不同的名字。作为企业的产品也一样,只要是同一款功能的产品,只要它还是自行车,你就要保持同一个料号直到永远;若它变成电动自行车了,就要改成不同的料号。

网友(2016-06-12):
再次学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