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号版本号管理---请教

楼主(2010-01-25):
关于图纸号版本号管理
各位,我在公司内部负责图纸号、版本号的编制工作,由于经验能力有限,现向各位大侠请教下:
1,零件号使用定长的好还是变长度的好?是使用分层次的零件号(即:总图-部件-零件),还是使用随机号?
2,零件号是否在每次零件更改的时候都要相应改变?但是我听说在零件更改时有时候零件号可以不变,那么什么情况下号可以不变?
3,我们图纸上有一个版本号栏,但是零件名牌上顶多注明零件号,如果更改后零件号不变,还是可能会发生混料情况。请问这个版本号有何意义?如何填写?

网友:
更改的要发放变更通知单和产品处理意见

网友:
贵公司第一次给零件编号吗

网友:
产品编号各个公司的产品种类及标准化程度的不同采取的方法也有区别,至于零件号使用定长的好还是变长度的好?这个没有本质的区别,等长度的图面整齐美观,使用中要求对每个号位要明确其含义。使用分层次的零件号(即:总图-部件-零件)直观,层次分明。但是一般不要使用随机号,管理困难。
其次零件号一般在每次零件更改的时候都要相应改变,具体的变号规则各公司有自己的规定。现给出一种方法,供参考:在零件号的末尾设置两位“结构变更号”如A1,如果零件号的后尾没有这个结构变更号,表示没有进行过结构改动。如果进行了一次结构改动,则零件号变成××××××A1,“A”表示与原零件××××××可以互换,也就是说不影响装配使用,“1”表示改进的次数。如第二次改进后的零件号则为××××××A2。如果在第三次改进后零件的装配尺寸(或外形尺寸变动)改变,则零件号为××××××B3。

网友(点评):
少年神探狄仁杰 http://www.kk321.cc/dalu/20474/ 速度与激情7 http://www.kk321.cc/dongzuo/20473/

网友:
4楼的方法不错

楼主:
4楼想法和我的类似,但还想明确下:一个零件不管怎么变,如果不考虑“结构变更号”,则零件号始终是不变的是吧?另外,上级组件的号码或“结构变更号”是否要改变?谢谢!

网友:
定长的好,更改零件设计时名称可以不变,但版本要跟着改变!!

网友:
关于零件结构变动后的图纸编号的更改,采用“结构变更号”是经过实践验证了的,非常实用。
如果不考虑“结构变更号”,则零件号始终就是不变的,当然为了区别和记录,就要用其他的方法加以区别,例如用“版本号”。
“机构变更号”只是说明零件的变动,其上级组件的号码是不动的。如果上级组(部)件结构变动了,那么相应的组(部)件编号要同时变动,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设计,至于原来的零件如果还能够满足装配,则零件号自然不变,属于借用件;如果不能满足装配,那就需要重新设计,不是变动的问题了。

网友:
个人看法如下:
1. 零件编号定长比较好。如楼主所示:使用分层次的零件号即:总图-部件-零件,各自有自己的编号规则,这样便于拿到图纸,即可知其上下游。比如:以8位数定零件10000000。10表示某种产品。3-4位示部装图号5-8表示具体零件的号码。 记住还要有版本号或上面各位所提的结构变更号。
2. 可以采用楼上各位所说的“结构变更号”来区别有无变化。像有些图纸,并无变化,只是增添某些局部视图,为了更加清晰的话,可是采用特殊的结构变更号:如N1等等。看贵司的图纸规定了。
3. 版本号其实为了区别图纸是否有变更,个人看来。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
我的理解是:
本帖虽然涉及的是零件号与版本号,但问题的实质上是在讨论零件互换性(零件号与“结构变更号”)与图纸管理(定长/变长、层次化图号、版本号)的问题。
我觉得,一张图纸的创建和更改可能会针对两个方面:
1,零件的生成与更改,即零件几何特征、理化性能等;
2,版面的生成与更改,即零件的表达方式的生成与更改,如视图的形成与完善、表达方式的形成与完善;
其中第1方面涉及了生产、物流、售后件等问题,个人觉得只要进行了零件的更改,就要更改零件号或零件变更号同时更改版本号,以实现产品断点的清晰与追溯的清晰;
而其中第2方面涉及的内容相对单纯,仅仅需要更改版本号;
不知以上对否?
另外,结构变更号是否应该体现在上级部件图纸上,作为零件号的一部分?这样会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零件变了,则上级部件图也需要更新图纸号至少是版本号,这样造成了连锁反应:之上所有级别的图纸都需要更改?!是不是搞大了?如何解决呢?别忘了,之上还有个问题:“不知以上对否?”希望一并作答,谢谢!

楼主:
自顶下,希望有高手指教!

网友(2013-05-15):
请教下,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单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4-06-26):
个人感觉分层式一种方式,便于设计人员识别,但如果和企业的ERP结合却显得好处不是很多了。通常零件号是不可变的,个人认为用分类编号的方式更好。分层的方式属于很早的编号方式了。

网友: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2014-10-16):
属于PDM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