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号版本号管理

楼主(2010-01-25):
关于图纸号版本号管理

各位,我在公司内部负责图纸号、版本号的编制工作,由于经验能力有限,现向各位大侠请教下:
1,零件号使用定长的好还是变长度的好?是使用分层次的零件号(即:总图-部件-零件),还是使用随机号?
2,零件号是否在每次零件更改的时候都要相应改变?但是我听说在零件更改时有时候零件号可以不变,那么什么情况下号可以不变?
3,我们图纸上有一个版本号栏,但是零件名牌上顶多注明零件号,如果更改后零件号不变,还是可能会发生混料情况。请问这个版本号有何意义?如何填写?

楼主:
没人有体会

网友(2010-06-15):
我说一下我的做法,我们一起来探讨。
1、零件号使用定长分层次,长度为XX-XXXXXX-XX-XX,含义分别为:XX(公司代码)-XX(零件分类字母)XXXX(项目编号,我是按照XX年份XX排行序号编排的)-XX(部件号,00、01、02……)-XX(零件号01、02、03……,总图为00)
2、图纸变更,小变更手改,用变更记录;大变更更换版本号A、B、C……
3、一般产品是可以不标注版本的,如果防混或者之前的版本还可以使用,只是需要区分的话,则在零件标识上还是需要标注版本号的。比如零件号为XX-XXXXXX-00-01 版本号为A,那么零件标识可为00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