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孔尺寸逐渐变大---请教

楼主(2010-01-25):
数控车床,车铝合金工件40.5mm的内孔,公差0.03mm,一批车下来内孔尺寸逐渐变大大概四十件(一个小时)变大0.01mm。我们做了系统X轴的重复定位测试,一个小时变化在0.002mm之内。另外,内孔车得不圆,椭了0.005mm到0.01mm。请大家帮忙分析!

序号   左右位(mm) 上下位(mm)
1        40.508        40.508
2        40.508        40.513
3        40.511        40.513
4        40.51        40.512
5        40.509        40.509
6        40.511        40.511
7        40.511        40.511
8        40.51        40.512
9        40.51        40.511
10        40.512        40.513
11        40.51        40.513
12        40.512        40.515
13        40.511        40.514
14        40.509        40.511
15        40.51        40.511
16        40.511        40.513
17        40.51        40.511
18        40.511        40.513
19        40.512        40.514
20        40.512        40.516
21        40.513        40.515
22        40.514        40.517
23        40.514        40.517
24        40.513        40.516
25        40.513        40.517
26        40.515        40.518
27        40.515        40.52
28        40.516        40.521
29        40.516        40.52
30        40.517        40.521
31        40.518        40.52
32        40.518        40.522
33        40.517        40.519
34        40.519        40.521
35        40.515        40.525
36        40.52        40.52
37        40.52        40.524
38        40.521        40.522
39        40.52        40.523
40        40.521        40.523

网友:
检查是否加工硬化, 震刀, 刀尖粘铝或积削瘤等.

网友:
最后精加工余量放0.2毫米,使用金刚石刀具,精车转速快进给量小。考虑成本问题,可以使用硬质合金刀具粗加工,金刚石精加工。精车可以用高压空气或者用强力的切削油排屑,加工设备附近的温度尽量变化少点。另外装夹还需要考虑。产生不良的原因不一而足,楼上的说的也有道理,先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检查是否加工硬化, 震刀, 刀尖粘铝或积削瘤等
建议粗车和精车严格分开

网友:
工件是铝合金,由于铝合金的膨胀系数大,所以得看你工件的形状和装夹方式(铝合印硬度低!)

网友:
是哦,铝合金不同的温度加工出来尺寸不一样。

网友:
铝合金不同的温度加工出来尺寸不一样,注意冷却,还有就是铝合印硬度低,注意工件的形状和装夹方式

网友:
精车要求高的内孔,精车刀具非常重要。排屑要好,刀具各角度面要求镜面(尤其是铝合金)。不知道你的产品内孔长度有多少。排除机床导轨与车头精度的问题后,剩下的就是刀具和冷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