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刀具生产企业,如何做现场管理?天啊!

楼主(2010-01-25):
公司做传统棒状高速钢铣刀,专用件通用件都在干,现场管理起来比较困难,不知道有高人能给些现场管理的经验没有,小弟在此先谢谢了,大家畅所欲言啊。哈哈

网友:

应该先说些当前的问题,大家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就是一条生产线,比如粗加工车工组,一会要干棒状的,一会是锥柄的,一会车个内R,而且批量规格多,种类多,但是就这么些工人,就这些设备,如何有效的进行生产现场的管理,让生产有效有序的进行。

网友:

小型工厂,是做一个有轮子的工具箱,到处可以推,有许多格子,有编号的,发刀和收刀都在这个箱子里,也可以用两个箱子,对号放,
大厂,有刀具库,计算机管理,用链式库自动存放,人工检索时用编码,高级的是射频系统,

楼主:

蛤蟆搞错了,我是产刀的。

网友:

仅几把铣刀的加工,就没头绪了,那刀具厂怎么办,工具厂又该怎么办。看看自己的设备能力;看看自己的劳动力(以及技能)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也就没什么大问题了,你说呢。

楼主:

楼上应该是用刀的。有没有传统刀具企业的经营者,大家来探讨一下。

网友:

看过很多小刀具企业,大多是乱而有序。

网友:

7# swtnc 说我是用刀的?也对,不用就不了解嘛。也难怪楼主为几把立铣刀的生产管理喊天,唉!

楼主:

呵呵,是几把立铣刀谁不会生产啊,现在谁还为通用件而苦恼呢?如果通用件这种下规格就干的活,我还用苦恼什么呢?
专用件,现在管理,种类多,传统设备,工人这个套式波刃干完了,20件,又要调床子干个30件鸽尾槽铣刀,床子也许调个2个小时,活十分钟就干完了,面对工艺有差,临时订单很多,有没有可行的管理办法,这摊子玩不转啊,很是苦恼。
难道没有做传统刀具行业,做专用件的人吗?
再次仔细说一下,通用件不讲了,通用件是专厂干,我的意思是说,专用件通用件都有在生产。
qshnfj 我们是来讨经验的,你何必这样讲呢,我是年轻,很多不懂,所以来看有没有同样经验的人,如果这个论坛人人都像你这德性,还搞什么啦。
小刀具厂都是干通用件的比较多吧,我这里有70多家小厂,一般各个厂盯着几个规格干,也有专门干一种品类的,比如微型,比如倒角刀。这种比较多。

网友:

"传统设备,工人这个套式波刃干完了,20件,又要调床子干个30件......"一般工具制造都是普通机床,干完这个,干那个很正常。对“床子也许调个2小时”有些不解,什么床子这么复杂。我接触的工具制造的准备时间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很少能以小时计算。建议你多熟悉工艺,钻进去了什么工艺改进,二类工具的设计都能得心应手,努力!哈哈,对前一帖致歉。

楼主:

你接触的做什么刀具

楼主:

我这种能力也就是按工艺单去分配生产了。

网友:

刀具生产管理,与工艺人员的配合相当关键。
如果能提前知道各种不同规格、种类的刀具的准备时间和加工时间,那么可以按生产工艺中的加工时间(也就是工时)和工艺路径来统筹设备的使用。
如果没有现成的工时,那么需要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工艺人员跟踪现场进行统计,有了统计数据后,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总的来说,只有做到对工时的精确把握,才能让生产现场。

网友:

上经济的数控系统,以车代粗磨,精磨的话,多准备几台床子,每台品种或者工艺单一点,有钱可考虑上数控磨,注意刀具要用数控专用的,直接换刀片就可以,不用怎么对刀。另外有必要在专用夹具上做文章。调度管理上要有专门懂工艺的人来做,否则很添乱

网友:

12# swtnc 我接触的刀具较杂,主要还是成形刀具.孔加工刀具多一些。按工艺安排生产是必须的,只是安排时要注意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机型,不同的机床加工精度合理安排生产,切不可一忙起来精密床子也用来粗加工。就是普通机床也要留一两台保持精度。记住吧,很有用的。

楼主:

阿健,你说的把加工过程计时,从而减少时间的浪费,达到生产速度的提高,这种想法我也很赞同,并且也想到了,只是没实践。
极限思维,我们准备的是先上8台数控磨,然后在布置各个工艺的单一功能的数控专机,从而多出两条生产线。
qshnfj ,我们的精加工和粗加工是分两个场地了,各司其职。
谢谢三位,很感谢,都很有共鸣,谢谢。

网友(2016-11-13):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几把立铣刀谁不会生产啊,现在谁还为通用件而苦恼呢?如果通用件这种下规格就干的活,我还用苦恼什 ...

很难吗?每个都编号,激光打标,咋样,整个寿命周期都不会掉。资料存电脑里

网友:
只要有标准就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