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文件制作---请教

楼主(2010-01-25):
有一个箱体零件,成品图上要求a孔的位置度是对b、d、e的,其中b为钻孔的平面,d为与此面垂直的另一个面,e为d面上的一个孔。
现在因为零件无法完成一次装夹加工,且必须先加工a孔,并用a孔定位加工d、e,大家帮忙,这个位置度怎么标啊?
注:a孔有两个,e孔实际使用时和另一个孔形成一条轴线使用,两个a孔对这条轴线有使用上的联系。

楼主:

有没有人在啊????

网友:

都让你说糊涂了,来图纸。

网友:

楼主,你把基准换算一下就行了。解个尺寸链。另外,求助最好附上图纸。

网友:

附上图纸,好解释3

网友:

在加工中设一辅助基准,
辅助基准要求一刀完成以确保精度,端面平行度在0 .02以内
再用辅助基准标示所需位置度,所标的位置度减0.02。

产品图就不要改动了,在工艺分解图中作如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