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传动

楼主(2010-01-25):
在目前四大类传动方式(机械、电气、液压和气压)中,没有一种动力传动是十全十美的。

机械
1.齿轮传动:
1)分类:平面齿轮传动、空间齿轮传动。
2)特点:优点 适用的圆周速度和功率范围广;传动比准确、稳定、效率高。;工作可靠性高、寿命长。;可实现平行轴、任意角相交轴和任意角交错轴之间的传动
缺点 要求较高的制造和安装精度、成本较高。;不适宜远距离两轴之间的传动。
3)渐开线标准齿轮基本尺寸的名称有 齿顶圆;齿根圆;分度圆;摸数;压力角等。
2.涡轮涡杆传动:
适用于空间垂直而不相交的两轴间的运动和动力。
1)特点:优点传动比大。;结构尺寸紧凑。
缺点轴向力大、易发热、效率低。;只能单向传动。
涡轮涡杆传动的主要参数有:模数;压力角;蜗轮分度圆;蜗杆分度圆;导程;蜗轮齿数;蜗杆头数;传动比等。
3.带传动:包括 主动轮、从动轮 ;环形带
1)用于两轴平行回转方向相同的场合,称为开口运动,中心距和包角的概念。
2)带的型式按横截面形状可分为平带、V带和特殊带三大类。
3)应用时重点是:传动比的计算;带的应力分析计算;单根V带的许用功率。
4)带传动的特点:
优点: 适用于两轴中心距较大的传动;、带具有良好的挠性,可缓和冲击,吸收振动;过载时打滑防止损坏其他零部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缺点: 传动的外廓尺寸较大;、需张紧装置; 由于打滑,不能保证固定不变的传动比 ;带的寿命较短;传动效率较低。
4.链传动包括 主动链、从动链 ;环形链条。
链传动与齿轮传动相比,其主要特点:制造和安装精度要求较低;中心距较大时,其传动结构简单;瞬时链速和瞬时传动比不是常数,传动平稳性较差。
5.轮系
1)轮系分为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两种类型。
2)轮系中的输入轴与输出轴的角速度(或转速)之比称为轮系的传动比。等于各对啮合齿轮中所有从动齿轮齿数的乘积与所有主动齿轮齿数乘积之比。
3)在周转轮系中,轴线位置变动的齿轮,即既作自转,又作公转的齿轮,称为行星轮,轴线位置固定的齿轮则称为中心轮或太阳轮。
4)周转轮系的传动比不能直接用求解定轴轮系传动比的方法来计算,必须利用相对 运动的原理,用相对速度法(或称为反转法)将周转轮系转化成假想的定轴轮系进行计算。
5)轮系的主要特点:
适用于相距较远的两轴之间的传动;可作为变速器实现变速传动;可获得较大的传动比;实现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电气
1、精确度高:伺服电机作为动力源,由滚珠丝杠和同步皮带等组成结构简单而效率很高的传动机构。它的重复精度误差是0.01%。
2、节省能源:可将工作循环中的减速阶段释放的能量转换为电能再次利用,从而减低了运行成本,连接的电力设备仅是液压驱动所需电力设备的25%。
3、精密控制:根据设定参数实现精确控制,在高精度传感器、计量装置、计算机技术支持下,能够大大超过其他控制方式能达到的控制精度。
4、改善环保水平:由于使用能源品种的减少及其优化的性能,污染源减少了,噪音降低了,为工厂的环保工作,提供了更良好的保证。
5、降低噪音:其运行噪音值低于70分贝,大约是液压驱动注塑机噪音值的2/3。
6、节约成本:此机去除了液压油的成本和引起的麻烦,没有硬管或软喉,无须对液压油冷却,大幅度降低了冷却水成本等。

液压
优点
1) 从结构上看,其单位重量的输出功率和单位尺寸输出功率在四类传动方式中是力压群芳的,有很大的力矩惯量比,在传递相同功率的情况下,液压传动装置的体积小、重量轻、惯性小、结构紧凑、布局灵活。2)从工作性能上看,速度、扭矩、功率均可无级调节,动作响应性快,能迅速换向和变速,调速范围宽,调速范围可达100:l到2000:1;动作快速性好,控制、调节比较简单,操纵比较方便、省力,便于与电气控制相配合,以及与CPU(计算机)的连接,便于实现自动化。3)从使用维护上看,元件的自润滑性好,易实现过载保护与保压,安全可靠;元件易于实现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4)所有采用液压技术的设备安全可靠性好。5)经济:液压技术的可塑性和可变性很强,可以增加柔性生产的柔度,和容易对生产程序进行改变和调整,液压元件相对说来制造成本也不高,适应性比较强。6)液压易与微机控制等新技术相结合,构成“机-电-液-光”一体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便于实现数字化。

缺点: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液压传动也不例外:1)液压传动因有相对运动表面不可避免地存在泄漏,同时油液不是绝对不可压缩的,加上油管等弹性变形,液压传动不能得到严格的传动比,因而不能用于如加工螺纹齿轮等机床的内联传动链中。2)油液流动过程中存在沿损失、局部损失和泄漏损失,传动效率较低,不适宜远距离传动。3)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采用液压传动有一定的困难。4)为防止漏油以及为满足某些性能上的要求,液压元件制造精度要求高,给使用与维修保养带来一定困难。5)发生故障不易检查,特别是液压技术不太普及的单位,这一矛盾往往阻碍着液压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液压设备维修需要依赖经验,培训液压技术人员的时间较长。

气压
优点
1)以空气为工作介质,工作介质获得比较容易,用后的空气排到大气中,处理方便,与液压传动相比不必设置回收的油箱和管道。
2)因空气的粘度很小(约为液压油动力粘度的万分之一),其损失也很小,所以便于集中供气、远距离输送。外泄漏不会像液压传动那样严重污染环境。
3)与液压传动相比,气压传动动作迅速、反应快、维护简单、工作介质清洁,不存在介质变质等问题。
4)工作环境适应性好,特别在易燃、易爆、多尘埃、强磁、辐射、振动等恶劣工作环境中,比液压、电子、电气控制优越。
5)成本低,过载能自动保护。
缺点
1)由于空气具有可压缩性,因此工作速度稳定性稍差。但采用气液联动装置会得到较满意的效果。
2)因工作压力低(一般为0.31.0MPa),又因结构尺寸不宜过大,总输出力不宜大于10~40kN。
3)噪声较大,在高速排气时要加消声器。
4)气动装置中的气信号传递速度在声速以内比电子及光速慢,因此,气动控制系统不宜用于元件级数过多的复杂回路。

欢迎大家补充指正。

网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网友:
如果有一种动力传动是十全十美的,还要其它干吗?
提问:什么发明最失败?

网友:
才上市就发现到处都是山寨的发明最失败

网友:
如果是特长距离的水平安装,最好慎重的去选链传动,齿轮齿条会让你省心些,机械的寿命和维护都要好很多!现在观念已经转向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并重.

网友:
一台机器几十年不坏,我们可也就没饭吃咯

网友:
在比较各种动力传动方案时,由于设计和使用要求不同,考察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所谓的十全十美都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是能够充分满足既定目标的动力传动方案,那就是最好的。

网友:
对气压传动的优点3和缺点1,一直不理解。
气体具有可压缩性,这点影响气压传动的滞后还是运动速度的稳定性?

网友:
都是在学习中,千万别误导啊

网友(2010-04-01):
“涡轮涡杆传动”
好象字写错了

网友:
介绍比较全面,先谢谢了。

网友(2010-05-04):
很详细,但是就是不够深入。

网友(2010-10-02):
动力很好,也很清楚,但有达到却有点难度。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