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具的寿命---请教

楼主(2010-01-25):
请教大家

对于硬质合金刀具来说,加工铸铁,钢件,不锈钢,非铁合金的寿命大概是多少?(只要大概的寿命,不涉及特殊应用和场合)

楼主(2010-03-24):
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2013-01-07):
这个不好说啊,参数不同,加工方式不同,加工工况不同,寿命都会变、、、、、

网友:
工况千变万化,怎能笼而统之?

网友:
才知道没有个大概可以知道的。。。

网友(2013-03-11):
这个是由你的工作状况所决定的,无标准

网友:
这个因素太多,设备精度,工艺,加工参数,工件材质。。

网友(2013-09-01):
孔加工40米左右,好的80多,更好的100多米

网友(2013-10-13):
刀具使用寿命怎么说呢?用到适合的 针对性的试用寿命就长

网友:
一般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