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EM DA65W系统折弯机 最近折弯角度不稳定

楼主(2010-01-25):
DELEM DA65W系统折弯机 最近折弯角度不稳定  一会大 一会小是怎么回事(材料没问题)

网友:
請問折彎機是什么牌子? 用了多少年? 你在那一區?
DA65W一直是一個不錯的系統, 我就十分之喜歡用.
可能近天氣冷關係, 油黏度稠了, 如折彎機用了2個鐘就工作正常, 肯定是這樣的問題. 改用32#液壓油, 或油箱加專用電熱器.
如否, 壓板下降速度是否正常(包括快下, 轉換速度, 保壓, 回升時間比以往有沒有不同).
下死點Y1, Y2 數值有異常否, 油壓撓度補償油缸有否動作? 找有經驗維修或廠方人員檢查.

网友:
我们有这个系统的机器,金方圆。一直不错!但我在使用DNC60系统机的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检查一下压力板与床身连接的导轨处是否松动。这个地方的接触不可太紧,但必须保证压力板不能前后(挡料轴方向)颤动;另外,机器在工作时产生的震动也可能导致检测单元精度下降,所以也可以检查一下检测单元的固定以及机床与地面的连接是否牢固可靠。压力油也可能因天气原因而导致其性能变化,最终影响折弯精度。不过楼主说弯曲角时大时小,我估计这与压力油应该没多大关联。系统本身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原因不在其它而出在系统本身的话,那就只好请专业的维修员或者厂家来人了。

网友:
楼上2为大侠介绍的很实际。
在折弯角度不准确时请检查控制器屏幕显示的Y1,Y2的位置与设定值是否一致,如相同是滑板两侧的磁栅尺出现松动,如不相同应请检查挠度补偿和Y1,Y2的补偿设定是否有问题。再有检查刀夹是否加紧(液压或气动刀夹)。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