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数控立车可以车多头螺纹?

楼主(2010-01-25):
单位一台8m数控立车,是经济型的,系统840D,我想知道机床可以车多头螺纹吗?是不是只要是数控立车就可以车螺纹?还是对机床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多头螺纹只是将Z轴偏移n个螺距即可。我想应该可以吧!

楼主:
对机床的转速与走到量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没有要求的!!

网友:
只要会编程就可以车了。数控车都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道理很简单, 只要有主轴位置编码器反馈的数控车床都可以车螺纹,
多头螺纹是螺纹的一种, 由于只是多头的入角发生偏移, 因此,只要系统功能允许, 都是可以的.
840D系统本身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到具体机床, 要看具体配置(关键是有没有主轴位置编码器).

网友:
主轴要安装编码器,你机床如果能车单头螺纹就能车多头呵呵 ,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7# 数控散人 谢谢版主,但是如何知道我们的机床有没有主轴编码器啊?

网友:
如果你不想看资料,又不想拆机床,装个棒料,试车一下螺纹,看是否烂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