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管口圆弧加工机吗?专机更好!

楼主(2010-01-25):
用来加工管件(管件大小在直径50mm以内,管件壁厚1-2mm)。圆管头加工成如图形状的弧形,并能与另一圆管紧密配合。
设备要求能通用,可以加工管件大小和壁厚不一样的杆件。
要求生产效率高,每分钟30件以上。
请问那位大虾有见到过这种加工,请不吝指教!
我以前是用冲床开模加工,效率太低了!

楼主:
有专家指点指点吗

网友:
冲床还效益低??一下一个;冲压应该很快了
这种设备有专门做专机的,不过想要比冲压还快,那就要看情况了

网友:
需要有一个外摸,之后用液压涨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办法是用数控滚,比较贵
液压涨效率高,但必须有外摸具

网友:
我公司有管口相贯线切割机

网友:
冲压速度很快了,你多用几台冲床啊,又不贵

网友:
本公司有专机 可以做你的产品

请与在下联系

网友:
有的,我们叫倒角机,R由冲头来定,冲头连在液压缸上

网友:
用水切割试一下

网友:
国外是激光切割。可以用等离子切割,当然是数控的,不知做这个有没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