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办个加工厂,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0-01-25):
想办个加工厂,主要是一些机加件和钣金件,最起码需要有什么设备。

网友:
太笼统了,
先说产品规格,再说产量,雇多少人,
我详细告诉你

楼主:
钣金最长2M,带角度,带弧度,当然还有冲孔什么的;
机加主要是加工些棒料和板料,一般都不大,也不会太复杂,精度+—0.03基本就最高了。还有附带焊接;
表面处理可以外协。

网友:
冲床,折弯机是一定要的
还有钻床,攻牙机要
电焊机,氩弧焊之类
以及一些配套的附属设备

网友:
冲床,车床,钻床,攻丝机是必备的

网友:
楼主
你要办什么样的加工厂啊?
主要是做什么的啊?
准备投入多少啊?
你这样问的太笼统了!
机加工厂的概念忒大了!
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如果一定要,只能回答是: 你需要设备!

网友:
冲床,折弯机,钻床,攻丝机,电焊机,切割机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在哪里办工厂啊?

网友:
按照你要做的东西可能要下面的设备
车\铣床
冲床
最起码的

网友:
看样子是钣金制作为主,铆焊设备就是必不可少的:氩弧焊、气体保护焊、对接焊机等;冲床、剪板机、折弯机、等离子切割机;如果考虑批量的话,冲剪折可采用数控设备,少量复杂带有一定精度的的零件会用到线切割,大批量的切割任务可使用激光切割;机加工设备准备普通车床和万能工具铣床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加一台水切割机, 那就金属和非金属都能做

楼主:
目前来讲,要做的主要是小作坊式的,所以有些高档贵重的设备就可以PASS了。
) O: D  |% ?# [9 I. I如果发展的可以,再考虑精密设备。2 m& K# Y  i( k: b
不知道现在机加行业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不是保证有充足的客户,还是不敢轻易做大。

网友:
机加行业目前在低谷徘徊,目前在震荡上浮

网友:
铆焊设备就是必不可少的:氩弧焊、气体保护焊、对接焊机等;冲床、剪板机、折弯机、等离子切割机;如果考虑批量的话,冲剪折可采用数控设备,少量复杂带有一定精度的的零件会用到线切割,大批量的切割任务可使用激光切割;机加工设备准备普通车床和万能工具铣床就可以了。

网友:
空压机 应该要的吧

楼主:
空压机,没用过

网友(2010-04-17):
简单一点就是:电焊机,氩弧焊,折弯机,普通车床,万能工具铣床。

网友:
冲中心,折弯机,钻床,保护焊,压负焊,剪板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