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01-26):
如图,好几天了都没想出办法,呵呵

网友:
此工件大量加工工艺:下料--除锈--冷镦-氮化。希望对你有用。王玉国.邮WANGYUGUO1978@163.COM

网友:
尺寸不全 ,看不出来

网友:
此工件大量加工工艺:下料--除锈--冷镦-氮化。希望对你有用。王玉国.邮WANGYUGUO1978@163.COM
引用 网友A:

如端面没要求可用冷镦
如端面有要求的话就用车加工,用自动车床,每班产量在2000PCS以上

网友:
的确有难度,直径差太大。不过用阶梯磨床加工倒可以试试。前提是直径15mm要磨好,用无心磨床。
联系方式:dwb0411@163.com

网友:
材质太硬啊啊

网友:
硬度HRC到60~62,直径0.5的那点肯定断掉,

楼主:
呵呵,先谢谢上面的各位,昨天发的太急,可能尺寸标的不明确,抱歉
其实我主要用的就是头上的那一点圆柱,承受压力
主要是用什么材料能达到这个硬度,再就是怎样加工出这一小段圆柱,0。57的直径不能相差太大!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外表有光洁度要求吗?

网友:
你看这样行吗,先加工机体,然后将其它较硬的材料:如硬质合金什么的悍到上面!!就像顶尖那样

网友:
HRC60-62,那是合金刀具的硬度啊,照模具钢SKD看看

网友:
呵呵,先谢谢上面的各位,昨天发的太急,可能尺寸标的不明确,抱歉其实我主要用的就是头上的那一点圆柱,承受压力主要是用什么材料能达到这个硬度,再就是怎样加工出这一小段圆柱,0。57的直径不能相差太大!
求高人指点。这个硬度采用普通方法难以得到,最好采用38CRMO氮化直接达到。

网友:
18CrNiMo7-6,渗碳之后肯定可以达到这硬度的

网友:
用阶梯磨床磨削加工可以试试。类似冲针类产品。

网友:
如果只是承受压力的话,我感觉10#的注意不错,LZ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也可以调质加工

网友:
特钢调质加工后渗碳热处理完全能达到这个硬度!!

网友:
大批量咋做俺不知道,,不过要是量不大的话平面磨就能搞了,普通材料你要是觉得不够硬,就用钨钢的

网友:
觉得10楼的可行,期待高手答复

网友:
这种问法太不严谨,根本没法回答,没看出难度在哪里,冷作模具钢几乎全部能达到这个硬度。
件数,期望成本,受力要求(用途),精度,都没标。根本没法说加工方法

网友:
硬度达到这么高很多材料都可以,问题是上面的小台阶比较难,刀具得用CBN的,而且得非常锋利才行啊,这一点较难达到,因为CBN刀具较脆啊

网友:
看不懂LZ的意思是什么,不过这硬度应该只能上磨床,如果是单件的话,车床还可以考虑

网友:
20楼说的很对,很多材料和工艺都可以达到,但是要看具体用途才能取舍

网友:
分体式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头部太细了!

网友:
先车出直径15  ,锥度和0.57外圆直接磨成形,最后在调质,看能行不?

网友:
哥们儿回去学个制图先

网友:
讲出详细的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