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球墨铸件比灰铁铸件的价格要高?

楼主(2010-01-26):
为何球墨铸件比灰铁铸件的价格要高?目前我公司有一比较异型的球墨铸件,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供方接单做,要麽报价很高,要麽要求很达的批量。

网友:
为什么你的提问这么多?

网友:
为什么你的提问这么多?
引用 网友A:

你的反问我同意
但我要说一句
问者不相欺
不懂就问
我又问你一句:你咋就会有意见呢?

网友:
简单的说,QT比HT价格高的原因是:原材料如生铁不同,二工艺不同。另外如果是异性并比较复杂,用QT不易能做出来。

网友:
简单说,球铁的成分控制比灰铁严格,范围窄,球化过程工艺性复杂,后续有热处理,成品件的性能高于灰铁,

自然价格就高于灰铁,
球铁井盖可以出口到欧、米、以,
而灰铁井盖就只能国内使用,

网友(2010-03-02):
5楼说的对,性能差别很大,工艺复杂,价格肯定很高了。

网友:
同意你们的说法!

网友:
什么产品?有这么高的要求!发过来看一看.

网友:
球墨铸铁工艺技术较灰铁复杂,而且还要加球化剂,废品率较高,工艺出品率较低。

网友B:
球墨铸铁比灰口贵很正常

就跟都是5毛钱

馒头比包子大一样的道理

包子有馅 成本高,所以少给面。你吃4个包子才饱的了,馒头2个估计就够了  嘿嘿

网友:
讲的实在,有道理,能具体一点就更好的

网友(2012-04-09):
引用 网友B:
球墨铸铁比灰口贵很正常

就跟都是5毛钱

这比喻 看的我都饿了!

网友:
应该要从内部的结构域材料性能分析吧。

网友:
哈哈,很好的比喻,通俗易懂

网友:
球铁的铸造工艺比灰铸铁难很多。孕育难度比较大。而HT250以下都不需要孕育。

网友:
有的地方球铁件能替代钢件,铸铁件可能么?孰优孰劣其实很容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