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油缸有内泄造成的吗?

楼主(2010-01-26):
同步的2个油缸,左侧的只能伸出,不能缩回,右侧的无动作。
2油缸上阀组单独测试正常后安装上油缸,
液压站内将调速阀和平衡阀都拆除时,将油缸阀组上防爆阀也拆除后,对2油缸分别做试验,都能伸出,缩回由于自重问题,直接下降缩回了,无法正常检测。
请问下,为啥2油缸不能同时伸出,调速阀和平衡阀是同时控制2个油缸的,2油缸无法缩回可以说是该阀的问题,但右侧油缸为啥无法伸出(说是坏了的话,单独做试验又是可以动作的)

网友:
是否压力没有调整好?
建议测定各测压接头处的压力。

网友:
好象是平衡阀没有打开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主要感到奇怪的是,平衡阀是同时控制2个油缸的,无法缩回说是平衡阀坏了可能,但是其中1个油缸无法伸出也和平衡阀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