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铁环,表面要咬花,但铸造出来老是表面不良

楼主(2010-01-26):
我有一铁环,表面要咬花
但铸造出来老是表面不良
总是有很多的气孔
且分模线太明显
请问我是要改模具还是要换铸造厂?

网友:
铸造缺陷是避免不了的,采用离心铸造会好一点,为什么不采用别的方法,比如锻造。

楼主:
材质是HT200的
离心铸造我们这一块地方没有
所以没试过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模具和铸造厂都要换 ,铸造厂不行也做不出好模具,好模具也不是什么样的铸造厂都可以制作出来的。

楼主:
我试了翻砂模
但都不行
分模线太明显
现在想试脱腊模
不知有无可行性?

网友:
我可以帮你,熔模铸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发张图片给我看看啊

网友:
用翻砂模肯定会有你说的问题。自己近端也在学模具,只是冲压模,觉得里面知识点蛮多,是很讲究的一个行业。

楼主:
我年前要搞出来啊!
不知社区有无搞铸造的??
价位可面谈啊!!
我的QQ1017962152

网友:
精密铸造可以解决

网友:
发个图看看,,,,,,,,我搞了10年铸造

网友:
表面要咬花
.
在机加上叫滚花.
1:HT200不具备滚花时金属要具备的韧性~压力下的塑性变形能力.
2:既便滚出来.也不清楚.花纹在用的过程中秃纹.
可以试,实用性不大.

楼主:
附上图了!!
请各位审阅!!

楼主:
咋附了图还是没人理我呢?

网友(2010-02-27):
你要确定是什么方法铸造,大家才好帮你。
熔模铸造是可以的

网友:
东西不复杂,可采用哪种方法都得有浇口,开浇口的部位不会铸出花纹,你怎么办

楼主:
花纹我们是在处理后再蚀刻加工的
现就是铸造不良
头痛!!
我现只好试下精密脱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