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求方案,要求用纯机械机构实现!

楼主(2010-01-26):
一方形池子,里面是水,由于水面有浮渣(泡沫形状),池子一端进水,对面一端出水,现有行走装置在进水端与出水端之间来回行走,要求设计一机构能把池面的浮渣从进水端刮至出水端,并刮上斜面从出渣槽出去。注意:要跟着行走装置,每一个来回刮一次渣,并在回程(进水端)过程中不把水面的浮渣刮回。要求用纯机械机构实现!

网友:
看来得用到棘轮了

楼主:
补充一点池子宽12米,用棘轮有点复杂,要简单,安装要求低

网友:
呵呵,锡炉刮渣就刮渣,还水面刮渣,楼主不用隐瞒用途

网友:
用汽缸和连杆机构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
倾斜布置的钢丝网带输送机,或者带有刮板的钢丝网带输送机

网友:
我想的一个方法,供参考。
压珠和支架在车两端。在池两端也建两个挡块。当到一端时,压珠杆撞到挡块,压珠杆到一端,然后靠压珠定位。

网友:
既然是12米长,还可能是锡炉,所以气缸机构基本歇菜。
推荐采用6楼的,两条长链条,下方紧边,链条带附件,安装刮板,你就叫他使劲转好了。
还要什么小车,往什么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方法可行,不过成本太高,整个池子长度近百米呢。另外,行走小车是本来就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意见,请问回程之后怎么让刮板落下呢?我的想法是刮板在出渣之后保持在水面以上,回程至进水端后又把刮板放下来继续刮渣,如此往复,但是一直想不出简单的机构去实现。